维修时不可忽略的关键步骤

楼主(2010-04-13):
在维修主板时不要随意拔掉交流电源!这样的话很容易使BIOS文件丢失!最好的方法是点击开关按键关闭!

网友:
一定要注意!

网友:
不然的话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化!!!

网友:
嗯??是吗,晕,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学习了

网友:
都是拔电源。,。,。,

网友:
是吗?  不接硬盘的话,   我从来都是直接拔电源 .

网友:
下次一定注意了

网友:
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
那么主板维修过程中不是要经常按6秒开机键关机?很磨耐性的。。

网友:
像LZ说的那样  岂不是修个主板大半时间都花在开关机上

网友:
还没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以后遥注意;了

网友:
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没遇到过,不过我都是没装硬盘的话直接拔电源,下次注意了。

网友:
我也是直拔的.

网友:
我想说脏话了!!!绝对的水贴

网友:
按我5年来板级维修的经验看来,没有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看来真的有很大的水份,若非想要证明没水份的话真的要把原理说出来才行,没有原理何以服人。就算在没有主板电池的情况下拔电源线也不会出现在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直拔没任何问题,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
我也是  不接硬盘的情况下 我都是直接拔的    并没出现LZ所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我想知道这和显示器有关系吗 ?

网友:
不会吧,哪来的问题啊,加电和断电与BIOS没什么大的关系

网友:
太水了,没有任何理论根据。

网友:
顶起来。很重要

网友:
还有这么深奥的学问,受教了

网友:
下次一定要真的主意了,看来活到老学到老,是真的

网友:
BIOS文件丢失?    这样的话像 彩电显示器等有数据的电器有多少不是直接拔电  人家都用了10年都没见有丢失
  潜水咯

网友:
我 和18楼的 想法一样      大家讨论了这么久     是不是进错地方啦!

网友:
这个真得学习了
     一直以来都插拔电源来着
   好可怕啊!

网友:
BIOS资料一般是不容易掉的

网友:
这个应该和手动断电没关系吧?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倒是自然损坏BIOS的多.

网友:
水贴,无视中,若真要说点经验的话,可建意大家在档机情况下可先按重启再按电源POWER关机。

网友:
可能楼主身上发生的,BIOS坏与拔电源发生在同一时间。所以有了这个结论

网友:
错得很远啊 还以为是显示器的  也没遇到过LZ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拔了不下万次,没丢过一次BIOS.

网友:
修机子有几个是点击快关键的 大部分直接拔电源

网友:
是吗   ?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
在维修主板时不要随意拔掉交流电源!这样的话很容易使BIOS文件丢失!最好的方法是点击开关按键关闭!转载请
在补充一下 就后拔掉电源后 也要按下开关放下电 切记切记

网友:
修了这么久都是直接拔电源还没注意过哦 下次要小心了

网友:
这样的帖子分区大,也许是碰巧他的机器BIOS坏了想起来是以为这个的原因

网友:
这东西正常操作是定要关机才可以拔电,楼主的意思是对液晶显示器来说吧?
理论依据是有地,液晶的MCU  存储器  实际上也是一个微型的机算机的,本身MCU就可以相于CPU,对于断电保存数据存储器就相当于硬盘,你说计算机直接拔电的坏的机会对于正常关机来说是不是坏的机率要大些.
不过现实情况很难,维修实际上,维修员都喜欢花最少的时间完成,也没有那个习惯
对于液晶来说,如果常见的那无所谓的,对于SONY  苹果,还有特别少见的,还是按步就班的好,真丢了,哭都找不到北----
一句话,点背重奖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小很小地

网友:
完全没道理的事. 以我10年修复无数的主板维修经验担保,你的说法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