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怪问题

楼主(2010-04-13):
本人接一客户机,主板是技嘉G31的集成主板,他装了块独立显卡,用的也是独立显卡,玩游戏突然黑屏,重启无显示,奇怪的此时把显示器连接到集成的尽然能有显示而且正常,以为是独立显卡坏了,可是拿到我这里插上显示器独立显卡没问题(他的机子没动),集显这时用不了,我跟他讲机子没问题,我说可能是显卡松掉了,我把他固定好要他拿回去,可是到家他一连上他那显示器到独立的显卡就是不亮,集成能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会不会跟他的显示器有关,显示器是长城液晶19寸的,急,望知道的高手多出来指点指点

网友:
传说中的双显卡切换功能?

网友:
呵呵上面开玩笑!!!!以前在865G 的板子上就见识过!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显卡接触不好!清了清槽和金手指就好了! PCI-E 也遇到过一次是在C51的板子上 换了个 显卡就好啦! 就这些经验啦!

网友:
你可以调节一下显示器的分辨率//试一试。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不兼容

网友:
我怀疑可能是槽子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主板检测到了独立显卡的话,就会关闭集显的信号输出,两者的切换也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的

网友:
借问下你用的是什么显示啊.如果你的纯平..他的液晶的话.可能是刷率调太高了..设低点就好了,,

网友:
用的是长城19寸液晶,可是一开机就没显示了呀,应该不会是刷新率的关系吧,可是集成的能点亮呀,按道理插上独显不应该集成显卡能用

网友:
北桥虚焊了   做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一般插独立的,集成的是不显示的!

网友:
以前能用了,用了几个月了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况且接在我这里分别接了一台17液晶和17纯平都没事哦

网友:
你先看看是开机进系统不显示了,还是就是点不亮,查清楚在说

网友:
应该是北桥空焊的吧,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