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上的那块电路板有可刷的程序吗?

楼主(2010-04-13):
小弟是修液晶的修的还可以,可是一到屏上就不大会修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还有听人家说屏上那块电路板有程序,小弟也不清楚,谁能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啊?要有的话那个芯片是带程序的怎么刷?在此多谢了。
芯片

网友:
屏电路没有程序啊!上面有时序控制芯片和DC/DC电路

网友:
时序控制芯片和DC/DC电路分别是那一个,时序控制芯片是那个件做什么用的

网友:
有些屏上有, 有些屏没有.

网友:
时序控制芯片应该是机器每周期执行的指令吧!

网友:
我相信屏IC是带数据或说是带固件的,见过有些屏板上有升级接口,但就是不知如何写这个数据,或许只有厂家才有这程序

网友:
就没有修屏的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