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大家主板上那种芝麻大小的电容,大家都是怎么测试 ...
想请教大家主板上那种芝麻大小的电容,大家都是怎么测试的呀

楼主(2010-04-13):
想请教大家主板上那种芝麻大小的电容,大家都是怎么测试的呀,我看了不少,但实在不知道怎么测试,大的电容还知道怎么测,小的一测都是短路状态呀,大家帮帮忙,你说用买专用的测电容表吗,还是买个带测电容功能的万用表,我现在的万用表没测电容功能,谢谢,想知道大家都怎么做的
主板

网友:
其实你说的两种方法都可以啊。
不过如果要测量贴片封装小容量的电容就只好购买专用的电容表了。万用表的电容档测不了小容值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