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用的維修小工具 - PCI, PCIE, AGP 供電線

楼主(2010-04-13):
RT,
最近接了一些監控卡維修, 作了個pci供電線, 使用上非常方便.
加上之前作的pcie, agp供電線共三條.
使用

网友:
做这个有什么用,要测什么?如果测电压的话直接测不短路上到板上测就可以了,要这样搞吗

网友:
这样的工具,修显卡的时候测试电压蛮方便的。

网友:
这个当然很方便了,你把显卡插在主板上,当你测直流工作状态时你是不是感觉正面反面的、角度又是垂直桌面的非常别扭。有了这个就像翻书一样方便。

网友:
确实有创意

网友:
自我感觉用处不是很大,但是思路满有新意的,学习楼主创新,最近我正在自制编程器,回头也发上来。

网友:
楼主最好能将制作方法和过程写的详细一点发出来~~~

网友:
可能会有点用吧

网友:
非常希望楼主把制作图发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什么脚位接什么电压,让大家一起来用用!

网友:
好强。。修工控机方便了

网友:
楼主给上面在加一个开关,好像会更完美!

网友:
如果你看清楚點,你會發現開關及電源指示灯已經在上面了。

网友:
去和饼哥讨论一下,看你们谁做的早

网友:
只用来测电压的么?能给个制作思路和方法么?对焊工要求不低啊!

网友:
都是学饼哥的,我也做了一个修显卡

网友:
小彭维修
喜歡拍馬屁, 沒問題. 但....別沖著我來 !!

网友:
请教AGP的供电如何做的?楼主给个详细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