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0N不触发

楼主(2010-04-13):
今接方正R650N机器一台,待机电流0.02A,开关键有19V电压,按下开关键有跳变,电流到0.04又降到0.03,EC工作条件正常,手轻压南桥也没反映,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用修了,修好了也用不了几天,显卡还得坏

网友:
应该是这款机子通病吧,显卡

网友:
查PWRBTN#信号(H—L-H)正常不,还有S5-ON信号有没?RSMRST#、SUSB#、SUSC#信号正常不

网友:
换个EC,不行换南桥,肯定要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PM_PWRBIN#按下开关键之后没有跳变,是不是说明EC坏了呀?

网友:
通病,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触发和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这种答案不要误人置地。这个IO 和97551可以通用的。现在的情况触发不完整。看看IO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跟后续条件。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等会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16脚在待机情况下,有没有电压??16脚是+V3.3S

网友:
查查IO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然后再查一些信号,PC97551,45PIN为供电。

网友:
这机子显卡坏的太多了,其它故障修到的还少

网友:
先看IO睁不正常 正常在侧南桥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io坏的 正常待机电流应该是0.09,io是KB3910SF-C1

网友:
EC已经换过,现在待机为0.01了,确定换上去的是好的,难道是南桥坏了吗?这款机器的BIOS是不是参于触发呀?

网友:
显卡问题较多

网友:
。。  换了南桥怎样了。。。LZ要回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