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IBM T41关机1.8M消失

楼主(2010-04-13):
此机器进过水,经维修能点亮,但是一关机1.8M电压就没了,再开机就不行了,拔电再插又可点亮,再关机故障依旧
已换过 1845 电容 场馆 都已换过,还有1.8V电压没有南桥应该发热,但是关机1.8M消失后南桥不热?????????
我来回答

网友:
现在发现如果过了IBM画面之后再关机就能再次开机,如果刚一开机在IBM画面消失之前关机的话1.8V电压就会消失,不能再开机了

网友:
你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1845的外围件不腐蚀的.特别是R

网友:
先看看电源电路有没有3.3V、1。5V。。。。。如没有换电源电路MOS管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串孔不良

网友:
南桥进水造成南桥虚汗,做BGA,要是BGA还不行就给南桥重新植球。

网友:
1.2M这边正常吗?还是注意1845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SB换过么 你观察下进水腐蚀的地方 特别是电阻

网友:
进水的地方都要看一看,细心修,一定能修好,修笔记本一定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什么困难都不会难倒你的。

网友:
1845外围电路, 感觉在自举部分。

网友:
1845外围主要元件都已换过了,南桥也加焊过

网友:
在1.8V没有的时候量下1845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1845的工作条件都有,供电、开启信号等都正常,要是有不正常的就好办,不用在这发贴求助了

网友:
我遇到过1845不出电压有几次换滤波电容就OK

网友:
1.8V没有 南桥发烫的前提是 3V 5V正常 你看看有没有3 5 V

网友:
最好是把南桥取下重新植球,或者干脆重新换一片新南桥,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查1845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刷下BIOS看下

网友:
把南桥重新直球。。不行。换个新的。

网友:
你在关机后去测量 一下1。8的工作条件,看一看哪个不满足,我想应该是进水后主板板层有漏电现象。最好再干燥一下

网友:
补焊一下南桥晶振试试看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看看1632上出来的5V电压正常吗,它要给1845提供工作电压的,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断线,进水的主要是断线

网友:
哪进水就仔细查查

网友:
有没有异常的地方啊 上次我修1.2V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有一个不找便的地方接地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不行换北桥

网友:
查tb外围,应该是这里的问题,之前修过一台进水的t4,也是这种情况,后来发现tb两个引脚连锡,当时很纳闷,为什么开机时tb没保护,确实关机后保护了

网友:
1845换的新件还是拆机件,

网友:
那应该还是1845 的外围电路了

网友:
1845本省功能会老化,还有就是shutdown信号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