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HF-AW屡烧73脚

楼主(2010-04-13):
ABIT的KN8,不上电,测得73脚低电压,挑开后有跳变,换上后正常,窃喜。
谁知道关电再开就坏了,测得73脚还是无变化,挑开后有电压跳变,更换后又正常一次。
这样烧下去也不是办法,测量各个电压也没有过高的。谁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看看73退通到的线路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RSMRST#正常?73脚是否对地?

网友:
也许不是烧IO , , 而是IC周围的电容漏电或电阻不良 ,  受热一烤 , 就暂时好一会. ..

网友:
也许是IC周围的电容漏电或电阻不良 ,  受热一烤 , 就暂时好一会. ..
恩 我也支持楼上那位张哥说的!
有同感

网友:
追一下73脚上的元件,要不就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