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30待机0.08A 不过内存

楼主(2010-04-13):
如题:3M5M正常,1。8M没有。可以触发,触发后不过内存,1。05V正常。1。5V正常。

1。8v没有,2。5V没有。
   此芯片MAX1715更换过故障不变。10角11角开关信号高电平。电感换过。
  有一奇怪问题,折了1.8M的升压电容,待机从0.08V转为正常0.02V。此时1.8M正常输出。可是触发后还是没有1.8M和2.5V.
  有谁遇见过这个问题
  是一手板。应该没有短路。
  请教各位老师

   为什么拆了1.8M的升压电容。待机电流就正常了变为0.02
   升压电容也换过。可是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维修,只能先找A30的图纸看看,就怕周边的电容和电阻有问题。
那位老师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电压还没有出完,不会是不过内存的。出这2个电压的稳压场管有没有试换过呢

网友:
控制信号到了电压没出一般问题不会很复杂的,慢慢修修看应该可以修起来的

网友:
我找A30电路图的在修修看,MAX1715的2.5V和1.8V的电路图

网友:
在线等啊,没有维修经验,也没有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