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南桥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04-13):
求助南桥的代换问题,请教FW82801FB FW82801DB  FW82801ER这三种桥可不可以直接代换,后面的字母有什么含义。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呵呵那个怎么可能代换啊DB 845  FB 915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都不是一个级别了DB的是ICH4,FB的是ICH6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引脚数都不一样,装也装不上啊

网友:
大哥 这肯定不能代换

网友:
绝对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