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开机检测卡显示FE

楼主(2010-04-13):
前天有一台式机,不能开机.用检测卡检测为FE,风扇转,请高人指点是什么地方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说的太含糊啦!  那可多啦! 事不过cpu吧!

网友:
换了cpu,也不行.

网友:
而且CPU发烫

网友:
你说清楚点好不好,内存电压有没,南桥有复位没有,CPU主供电有没

网友:
CPU发热 证明CPU供电应该正常  电源IC工作了  时钟电路也应该正常吧   说的不仔细 其他的 就问题多了! 比如复位 PG信号 ……

偶是新手 分析的有问题的话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LZ吖。很可能自保了。你多打点导热硅胶看下。能解决您的问题吗?

网友:
这问题太抽象,FE是乱码,相当于不跑码吧。修供电先

网友:
fe是不检cpu,有无供电和虚焊的地方。楼主还需有继续查。

网友:
说清楚点大家才好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啊 不然大家没办法帮助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