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0-04-13):
今天帮一家公司布网线,这家公司有10台电脑,我用了一个八口交换机和一个路由器,发现有1台机器插上网线没反映[直接是个叉叉,检测不到网络].首先测试网线-正常,然后把主机搬到其他机器那换一条网线,正常连网.再把其他机器连到那条网线上也正常.郁闷了网线正常,主机也正常[10台都是新的,全是我装的]就是原来的主机和原来的网线连在一起认不到网络.不知道是哪里冲突了,有没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帮忙解决下.

网友:
把这台主机的连接速度改成10M全双工试试

网友:
能不能MAC地址造成的?

网友:
我认为你接逐不好

网友:
换个线试一下。
有的线或头子不好就是这样

网友:
1# 二当家de 已经解决,绑定IP和DNS服务地址后OK

网友(2010-06-27):
怎样绑定IP和DNS服务地址?

网友:
具体怎么设置绑定的呀?

网友:
难道没有你所谓的绑定IP地址,能造成物理上的问题?象你前面所述的,直接红色叉叉,这不是网线断开的意思吗?

以前没有绑定服务器(或是路由器、网关)的MAC地址,容易受到ARP之类的病毒影响上网,但也不是直接一个红色的叉叉呀!

个人认为,在网线的线路连接中,最基本的要连接1、2、3、6,这4条线路。但如果其中第1号线(具体记不得了)线路不通,象Windows XP系统中,右下角是不会出现红色叉叉的,用网线测线仪是能够测得出这条线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