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基地买 的G540刷主板bios问题

楼主(2010-04-13):
在基地买 的G540.如果碰到软件里没有的bios型号该怎么办   ,如49LF008A,这种 在软件里找不到,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的程序和驱动,还是不行。这个型号能不能自己添加上

网友:
如果G540里面没有BIOS芯片的的型号  就表明机器不支持刷写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