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普屏.过热就会自动关机.求救.

楼主(2010-04-13):
几个月前屏要开机几分钟才能点亮. 后来把电源的稳压管与大电容换了.正常.
现在天气热.
LCD在画面是黑色时最易自动关机(电源灯黑).之后要扒掉电源再过两三分钟再接上才可以开机.
初步认为: 1 如果是高压条问题.就不会电源灯都黑.而是变黄(橙). .
            可能:驱动板上的 1084-33 稳压有问题.   又或电源的稳压管.
现在找个电源接上去试. 再去找1084-33 这个稳压管.

还有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请高手解救!

网友:
灯管要重新搞过吧?高压绝缘会引起温度高的,温度高引起滤波电容老化快容易出故障

网友:
今天借了个旧的电源试还是一样. 在自动关机后快速换上另一个电源(不使用所以不发热).也是要等二三分钟才能开机. 看来要动动驱动板了...

网友:
二三数的好提议.  有不明白的.请问三楼.怎样才能知道高压绝缘不好呢? 高压条高温?(高压条平时都是高温的呀!)

网友:
灯管绝缘或者接触不好,不能立即看出来在测试的过程中会出现,比如长时间后靠灯管的屏2边过热、用一段时间黑屏(指示灯是绿色)按下开关又正常,高压条高温也是有限度的,和烫手还是有区别

网友:
我想不是高压那边的问题.如果是那边问题.不会关机(指示灯不亮)  一般只是黑屏(指示灯橙或黄). 今天在旧主板上找到1084-33. 有时间再换上去. 我的思路是驱动板有问题(主要还是驱动板上电源部分)

网友:
  应该还是有电源问题.....!!!

网友:
1084-33 这个稳压管换上后正常.

网友:
哦  原来问题在三端稳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