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维修 dde2总算入门了吧!拼条修条行了

楼主(2010-04-13):
自学,十天时间,从零开始,从没有做过 bga,只有普通烙铁头+850 还不是850a
完成几十条的垃圾条维修,换芯片 换板 拼条!如果不行就换板的话 修好的成功率应该可以达90%以上

今天开始学ddr1,维修失败一条 512,看来ddr2经验还用不了dde1,问题有几个希望有精通的回复一下,不用我自己走几天弯路!先谢了
1.ddr1 用 rst测试,双面条须要,改spd 为单面吗?才能定位芯片吗?
2.为何我测试出反面一个芯有问题,但我拆除这只芯片后,再测试出现 2个位红,再拆一片,奇怪了出现四个位红!!!最后全红天呀!

到底 ddr1是不能准确定位还是我主板不行?{内存原装双面 8位,主板 V星 865gv}

网友:
图片为何发不上来?

网友:
我也跟你一样,修废了一条了,认不到了

网友:
分享下二代内存的经验啊。。。

网友:
废一两条没关系,不得其门才是问题!
那么多人说可以秒杀ddr1, ddr2难
我想不到ddr1还不同于ddr2那么多。rst好象更不准!!!spd要求更高。头痛。

网友:
1.ddr1 用 rst测试,双面条须要,改spd 为单面吗?才能定位芯片吗?  这个貌似不需要吧?

网友:
现在我测试完全不准确,定位等问题好象比 ddr2还复杂所以特别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真难哦。看看就难了哦

网友:
双面条须要,改spd 为单面, 芯片打磨区分你还不会,错位条也会这样,再有你拆了PBC板上的焊点有没有连在一起......经验就是本钱慢慢来吧

网友:
DDR1。DDR2 我已经可以秒杀掉 了 。DDR3的 正在研究很 快 我 也会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真是太牛了,真想和你学习学习

网友:
DDR1。DDR2 我已经可以秒杀掉 了 。DDR3的 正在研究很 快 我 也会成功的。。。
引用 网友A:

老大,天天跑出来叫秒杀{秒级维修除了肉眼能看见的问题,非专业仪器测试一下都要分钟级啦},又不原意给少少门路。实在。。。
广州东话叫晒命!

网友:
V星主板检测好像反下的,最好早块杂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