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T8712F-A的资料

楼主(2010-04-13):
那位同仁有技嘉主板I/O的IT8712F-A的资料,给小弟发一个!谢了!

网友:
技嘉的io是专用的,资料恐怕找不到。

网友:
一:IT8712          :按下开关按建的触发信号,经过I/O芯片的PANSWH#GP43(75脚)功能引脚送到I/O芯片内部,经过I/O芯片内部的触发电路检测后,再由I/O芯片的PWRON#GP44(72脚)功能引脚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到南桥芯片中的PWRBTN功能引脚,最后南桥芯片的SLP-S3功能引脚输出一个"SLP-S3"控制信号到I/O芯片的PSIN/GP45功能引脚(71脚),再从I/.O芯片的PSON#GP42(76脚)功能引脚输出低电平信号,将ATX电源的14脚电平由待机是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实现开机操作.
二:IT8712GB     :工作原理都是由那几个信号脚工作的,但是要注明一点IT8712和IT8712GB脚位是不一样的,IT8712GB(PWRON#GP44是103 脚    ,PSON#GP42是107脚,PANSWH#GP43是106脚, PSIN/GP45是102脚)这就是为什么IT8712和IT8712GB不能能用的道貌岸然理哈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3977-1-1.html

网友:
下面带GB的是技嘉专用板上的IO

网友:
我有IT8712F128-QFP的资料,没有IT8712F-A-Gchinafix的!不知管脚定义是否相同!

网友:
对,是IT8712F-A0504Gchinafix带GB的,专用的生产序号不一样,不知能否代用!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带Gchinafix和GB的

网友:
只能用带gb的代换,不带gb的不行。

网友:
发给你份 图纸 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