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 107 s6显像管

楼主(2010-04-13):
客户送修一台PHILIPS 107 s6,开机能听到消磁声,但管座下面偏转线圈附近有磁磁声,而且声响越来越大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管座裂了的缘故
求助

网友:
看了,表面好像没什么问题,别人说是漏气了,但显示感觉还很正常,就是一直有吱吱的声音有点像漏气了
显像管漏气还能修吗

网友:
高压打火也会吱吱响,那是可以修的。
显像管的管劲内如果有蓝光那这个显象管就报废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打火 如果是打火 那就麻烦了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线击穿灯火,(漏电),把灯关闭看看有什么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