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笔记本LED慢慢屏暗

楼主(2010-04-13):
现在就是暗屏,不插屏线量有5V,不插LED那一头,插上LED,只有2.1V,
用可调电源用9V供电,屏幕可以正常亮起来
LED电路板接线只有7.5V

网友:
测量LED灯管的供电
5V电压是否存在异常

网友:
供电有热稳定不良的 元件吧

网友:
换根高压条试试看,有时高压条不良也会引起这个现象(不过我是在液晶上看到过,在笔记本就没碰到过)。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的PWM部分虚焊

网友:
如果是LED屏,那查查LED的5V,如果是CCFL屏,那就查查高压

网友:
补充一点他重新开机,也是是暗屏

网友:
led灯的供电应该是90v左右,你查查看吧

网友:
请问LED有高压吗 。?你是不是 在 灌水

网友:
换根高压条试试看,有时高压条不良也会引起这个现象(不过我是在液晶上看到过,在笔记本就没碰到过)。
引用 网友A:

没有高压条的吧

网友:
现在就是暗屏,不插屏线量有5V,不插LED那一头,插上LED,只有2.1V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5902-1-1.html

网友:
直接用可调电源,接9V供电可以亮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d 的有高压板吗?
  呵呵·led和lcd是不一样的撒··

网友:
那你直接在别的地方拉个5v电压过去··
试下行不行咯·

网友:
我也有一个暗屏,明天看看

网友:
5V 被拉成2.1V   外接9V才可明亮 很明显是LED部分电路短路或对地放电。听听屏四周是否不哧哧的放电声?

网友:
接LED,5V往上查啊,看看压降在哪里了。9V灯正常亮,说明灯是没问题的。

网友:
量一下升压电路看是不是芯片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