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和场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4-13):
如题,请问三级管和场管有什么区别能分别发个图片吗谢谢

网友:
外观上有的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一般场管都有标明型号的,例如1117,1084,1085之类的

王大修 -24 误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开玩笑吧,别误导新手好吗。

网友:
场管在板上用得比较少的,一般只有一个1117给南桥转SB3.3V的和一个给声卡转5V的管子的

网友:
1117,1084,1085之类是LDO,绝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
“高手”真多。。。。

网友:
好学好问的精神可嘉,可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懒惰!!

网友:
这贴,把我眼精给闪了

网友:
1117.我新手都知道不是场管。呢

网友:
先去新手区,待上一个周再说吧

网友:
你是真傻还是装混,严重鄙视

网友:
MJD1117是个复合三极管。

网友:
“高手”真多。。。。那么基础的问题,上网查查就全有了

网友:
1117,1084 是三端稳压IC
场效应管是它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具有输入电阻高、噪声小、功耗低。
普通晶体管(三极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元件。

网友:
LM1117是一个低压差电压调节器系列。其压差在1.2V输出,负载电流为800mA时为1.2V。它与国家半导体的工业标准器件LM317有相同的管脚排列。LM1117有可调电压的版本,通过2个外部电阻可实现1.25~13.8V输出电压范围。另外还有5个固定电压输出(1.8V、2.5V、2.85V、3.3V和5V)的型号。 LM1117提供电流限制和热保护。电路包含1个齐纳调节的带隙参考电压以确保输出电压的精度在±1%以内。LM1117系列具有LLP、TO-263、SOT-223、TO-220和TO-252 D-PAK封装。输出端需要一个至少10uF的钽电容来改善瞬态响应和稳定性。特性 提供1.8V、2.5V、2.85V、3.3V、5V和可调电压的型号 节省空间的SOT-223和LLP封装 电流限制和热保护功能 输出电流可达800mA 线性调整率:0.2% (Max) 负载调整率:0.4% (Max) 温度范围-LM1117:0℃~125℃ -LM1117I:-40℃~125℃

网友:
都可以作为开关和放大作用,但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输出的电流与基极驱动电流成正比,需要的驱动功率比较大,场管是电压控制电流,驱动电流很小,靠改变栅极的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因此驱动电流很小。

网友:
高手 见识了

网友:
我看了 三楼对电路还是懂点的 不过对元器件了解还是差了点  理解错误吧  稳压器 和场管是不一样的  电路也不一样

网友:
LDO是什么意思来的?30秒钟之前有点不明白。

经过百度得出以下结论:
LDO是low dropout regulator,意为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稳压器来说的。传统的线性稳压器,如78xx系列的芯片都要求输入电压要比输出电压高出2v~3V以上,否则就不能正常工作。但是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太苛刻了,如5v转3.3v,输入与输出的压差只有1.7v,显然是不满足条件的。针对这种情况,才有了LDO类的电源转换芯片。

30秒后我就明白了什么叫LDO。

楼主及#3肖彦同学,在提问之前先在网上搜一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