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改 一体板

楼主(2010-04-13):
惠普  一体板 1-8脚为
1:Sync
2:+5v
3:+5v
4:GND
5:GND
6:ON/OFF
7:VADJ
8:空
通用板:1-8脚为
1:12V
2:GND
3:+5V
4:+5V
5:GND
6:GND
7:ON/OFF
8:DIM

该板后线怎么跳啊 ?
还有通用版是4灯接口   HP的是2灯接口
灯口没问题吧
这会图上传不上来。

师傅们帮我跳一下线吧
我跳的线指示灯只能一直显示绿灯。
我大菜鸟一个,别拍我啊 ~~~~~

网友:
我问的问题是不是太菜了 。没人回答我啊

网友:
把线头剪喽,一对一接呗,还有四灯的还得改成两灯的,要不会保护的

网友:
把对应的功能接上就可以了,12伏以从其它地方接过来

网友:
看清懂说得太高深了

网友:
原驱动板上没有12V接口啊 。
灯口怎么改成2口的啊 。
帮帮我啊 。今天客户来拿屏的

最好给个对接表呗。

网友:
今天外面下雨,我的心理也在下雨。
他这个驱动板上是不是不需要12V电压 啊 ,
印刷版上没有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