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维修

楼主(2010-04-13):
有一梅捷915主板,上电cpu风扇转,cpu发热,但无显示。诊断卡显示FF,更换cp供电模块无效,求高手

网友:
南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都检测了吗 如果都正常那就给U 到北桥 打值  再看北桥到南桥  打值

网友:
供电正常吗?你最好查一下桥和座是否虚焊。

网友:
梅捷通病,加焊

网友:
北桥芯片是不是NVIDA芯片,是的话那应该是北桥虚焊~加焊北桥应该就可以跑CPU了~

网友:
你可以描述的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