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没有高压和主板的屏线接口不能提供3.3v 启动信号有关系吗

楼主(2010-04-13):
笔记本高压板原理,看了好的话,顶一下
作用:把主板提供的低压直流电转变成450至2000V的高压交流电从而把灯管点亮。
高压板的直流供电电压有5V(东芝)、12V、16V(IBM DELL)、19 V(东芝DELL)、20V等。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1、     供电。一般在供电处都接有供电保险。
2、     地线。
3、     显卡送来的开启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4、     亮度调节信号。正常工作电压:3.3V――5V。
其实要点亮灯管只需具备前三个条件即可。
在实际维修中,修理高压板除了简单的元器件如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损坏可以更换以外,其它元件即使找到了故障点也可能因没有配件更换而无法修理,所以,因高压板损坏而产生的故障,建议直接更换高压板。
换高压板应注意:
1、     高压板的供电电压就和原高压板的电压一样。
2、     新高压板的大小应能放进原高压板的位置。
改装高压板:
1、     测客户机高压供电保险处的供电电压。
2、     找到客户机高压板的亮度信号线。调节亮度开关(FN+ ),电压随之变化的是亮度信号线。
3、     找到开启信号线。在亮度信号线上或下一根,电压为3?5V的是信号开启线。
4、     找一个供电、大小和客户机高压板相似的OEM高压板。
5、     找出代换高压板的供电线和地线,并接上外接可调电源。
6、     用3.3V电池去碰触剩下的线,能够点亮灯管的是开启信号线,另一根就是亮度调节线。
7、     把客户机高压板上供电、地线、二根信号线和代换高压板上线一一对应焊上,通电开机就可以测试。

网友:
原理知道了,不知道怎么修啊,把扳子上的的平线接口,重新旱一下吗,引脚要重新旱吗,还是有个电阻拉显示器的启动电压

网友:
开启信号是由显卡提供的啊 是吗?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