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VGM-V主板内存供电正常 诊断卡C1 郁闷了 急救

楼主(2010-04-13):
V星K9VGM-V  VIA的芯片  940的针脚        开机自鸣 诊断卡C1 测内存供电正常 !!!  急救

网友:
看看内存与北桥的有没有短线

网友:
要考虑一下AMD的机子不过内存也有可能跟CPU有关的

网友:
可以考虑把内存拔下,只留CPU,看是否还是走C1,然后把CPU也拿下,看还是C1不,当然还是主修内存和CPU供电啦。

网友:
好像是不检cou,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4楼说的很对  我也遇到过U 坏 不过内存

网友:
U都是好的   北桥虚汗  今天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