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00维修 救助

楼主(2010-04-13):
刚开始的时候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不加电。拆机后,不加电的时候测开机键上有时候是3点几V,有时候是5V,有时候还有21
点几V呢,,MAX1631 22脚有时0V,有时候2。21V,能加电的时候测开机键上有5V,MAX1631 22脚没有电压,但有时候也有2。21V,现在机器很开机了,拆了电池也一样,装上电池接上电源的时候,充电灯也不亮,在网上下了E200的图纸,有点不明白,里面有ADPIN,
DCIN,DCIN+其中ADPIN就是电源电压,可怎么也没有看到DCIN是怎么转换过来的,很多地方都是有DCIN来供电的,就是不知道DCIN是
怎么产生的,MAX1631 22脚电压也是DCIN提供的,我按图纸量了很多DCIN的测试点都没有电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呢,开机键的电压
应该不是有电源板产生的吧,我觉得DCIN好像是从电源板上产生的吧,图纸上好像是充电芯片MAX1772产生的吧,

另外在网看了有些朋友说是接口虚焊了,我都加焊地也没有用,,,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看下,,

网友:
手也有一个,和你这问题差不多,没解决,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看下T40的图纸你就知道了,有的就只过了个MOS管或是保险名字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