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花屏

楼主(2010-04-13):
东芝A80花屏,做了显卡试机能显,装好了再开机就不显了,诊断卡跑2C,电流在1.2A,判断不过内存,换过内存还是一样,反复试过都一样,最后试了一次又显了,但是挡画面,按F2、F12无反应,电流在2.6A就不动了

网友:
死机了吧,还是显卡问题,你还是看看显卡吧

网友:
东芝的机子最近修到几台都这样,M200 M100,人都搞郁闷了。不太好弄

网友:
解决了,没上硬盘

网友:
把北桥加热一边吧 它的问题很大

网友:
哎!人家解决了。。。因为没上硬盘。你们呐。。动不动就是主板这边问题那边问题。如果光板可以点亮的话。有没想过是自己装机过程中的问题或者是什么东西没装。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还是不小的。。。

网友:
M100独立显卡的就很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