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寻求帮助了,关于bios的

楼主(2010-04-13):
主板电池有电,跳线正确,就是无法保存bios信息.每次断电之后系统时间自动归位.
主板是精英给品牌电脑做的oem,型号为945.
给点思路,谢谢神仙们
电脑

网友:
电池有电不一定能保存COMS
你看一下清COMS的针冒有没有
再看一下它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坏的~~~~
如果这几样都是好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电池电压多少?测下跳线的电压多少?

网友:
兄弟推荐你去基地上哈课了多
哎

网友:
可以刷下BIOS哦。也可能是BIOS芯片有损坏。

网友:
coms电路是否正常,尤其是复合二级管,还有电池座是否虚焊。

网友:
是市场这个板子我还没有测就已经被人买走了,等那个人回来的时候再说吧,这里现谢过了,等修的时候肯定能其不少作用.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明天一定好好查查

网友:
这个主板终于回来了,根据楼上众神仙的指点,我测了一下biso的跳线,没有电压,准备顺着线路跑下去,先测电池电压,3伏正常,接着测电池座的电压,没有,我晕,原来是电池座下面的接触点压得太低,无法和电池负极接触,造成bios无法保存,用镊子挑起来,一切故障恢复.
修主板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网友:
你要查仔细一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