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显示器(LXB-15C)有时屏闪

楼主(2010-04-13):
手里有一台联想15寸液晶显示器(LXB-15C)有时屏闪,尤其是刚开机时,或者由字符方式转换到Windows图形界面时,屏幕上一直闪个不停,一道道白色的条由下到上不停运动着,如果把电源线拔下再重插上界面往往又能恢复正常,将显示器盖打开,未发现元件有明显损坏(目测未实测),请各位高手帮着判断是驱动板元件虚焊还是其它何故障?

网友:
可能是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
如果是白条,,,那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电解电容都换了应该能好

网友:
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300V的大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先换电源部分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