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硬盘维修思路

楼主(2010-04-13):
各位兄弟小弟我是修主板 液晶出身的,最近我的机子不认硬盘了 以确定是硬盘坏了,(希捷80G的)我想是电路方面出问题了吧?也因为是旧机子不值得买新硬盘了,所以上来求个维修思路自己搞搞,  谢谢兄弟们了 !

网友:
你已确定是硬盘了,那么我想你用STR来修还是有可能修好的,你要买或做根USB-COM线,STR有试用版的,具体怎样修你要网上找些资料学习学习,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

网友:
2楼的朋友请说详细一点   谢谢
具体该怎么修呢

网友:
对不起我看错了,你说的电路方面出问题的话,我真还说错了,我说的STR是修固件或是磁头引起硬盘的问题的,你说你的电路板问题,电机还能转不?如能正常转动的话,也不一定是电路问题的,最好是接上COM线看看终端出现什么信息,再根据这些信息找解决的办法,

网友:
如果怀疑硬盘电路板的问题,先确定一下,硬盘能起转吗?搞清楚了,才好修呀!

网友:
弟兄们 硬盘用手能感觉到电机在转啊   哪坏了呀

网友:
先接3K看返回的信息看什么故障 不认盘的话可以刷个LDR跑SF 回写AT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