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楼主(2010-04-13):
今天接修ASUS A8S的笔记本 客户说是不通电,插电流表,待机 0.01 基本正常按开机无反应。拆机,测试待机电压都正常。SUSPWRGD信号正常,按开关,PWSW#信号正常,PWRBTN#信号无跳变,查EC IT85IIE的VCC RST CLK都正常!一时没有头绪了,到网上看了看都说是加焊电容就好了,但是没有说是哪个电容。无意中拿下RTC电池,插点,竟然自动开机了。看电流1.45,外接,竟然亮机了。等关了。再按就不触发了,凭经验感觉是哪里虚焊了,先加焊RTC谐振电容,无果。加焊EC BIOS 无果后来无意中测试到SUSPWR信号不正常,可是3VSUS 5VSUS 12VSUS都出来了,加焊了一下TPS50120,OK  测试  一切正常!

网友:
鼓励发帖。
楼主的问题真的是TPS50120导致的吗?怎么会拿掉电池就好。。。

网友:
我也是疑惑呢

网友:
有0.01的待机,说明已经产生了3vPCU 和5vpcu 了 ,这说明 TPS50120 没有问题啊
怎么加焊它会好呢????很疑惑!!!!!

网友:
有的时候  就是心血来潮。突然有了灵感才修好的。不过楼主的基本功非常好。

网友:
0.01的待机电流有点偏低的,SUSPWG信号时TPS送出来的,虽然+3VSUS +5VSUS电压正常了,但是芯片虚焊,会导致PWRGOOG信号不稳定!

网友:
一般正常来说,无铅的焊接对于这些供电芯片来说,虚焊的可能性真的不大!倒是你拿到CMOS电池,能正常开机,我是相信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把它们都吹一遍

网友(2011-07-28):
芯片虚焊的问题也不稀奇

网友(2012-10-25):
呵呵,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