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板子的bios 和bios 电池 在哪里

楼主(2010-04-13):
http://space.didibabawu.com/u/didibabawu/Photo.aspx/t-33
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

网友:
我找到bios 是8个脚的,通电后,s 端片选信号电压 5v 不知道正常吗,bios 芯片有电压说明是好的吧

网友:
http://space.didibabawu.com/u/didibabawu/Photo.aspx/t-33
这个图的扩展接口是pci 吗,能扩展pci 吗

网友:
BIOS看起来比较特殊啦, 仔细看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能告诉我他的ec 在哪里啊,电源管理新片,开机性片

网友:
你这个照片就照了一个小角。让人怎么找呢?

网友:
http://space.didibabawu.com/u/didibabawu/Photo.aspx/t-36
大的照片啊
开机芯片是哪个啊

网友:
http://space.didibabawu.com/u/didibabawu/Photo.aspx/t-35
这个是开机芯片吗
下载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