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一些针角的外围电路大家是怎样分析的?

楼主(2010-04-13):
有时候仅仅是一个电容短路或一个电阻断路,就引起整个CPU供电不正常,像这样故障的外围电路太难分析了,你们是怎样做的?谢谢!

网友:
没研究过,看对地阻值吧,还迷茫中,期待有高手解答,我还碰到过内存供电低的时候,2。5V实际只有0。18V 该往那方面分析

网友:
看图纸,先查重点脚位,真要有坏的也只有一个一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