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4-13):
海尔X108 ,上网时,有时打开子窗口时,点击最大化按钮无反应,在子窗口上或其他地方也无反应,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击几次选项卡后,一切又恢复正常。已经用不同版本系统做过多次,曾怀疑内存问题,更换内存后也有上述现象。严重时点击桌面的任何位置都无反应。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或者换一块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