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开机正常 加硬盘后CPU电压为0.75V频闪

楼主(2010-04-13):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旭日150的机子,不开机。拆开后焊下CPU供电芯片上电了接屏也亮了。但把硬盘插进去想进系统试试发现CPU电压掉到0.75V,屏开始闪且CPU供电那片地方有滋滋声。把电压调到18V左右会掉电后且声音更大。(不差硬盘什么事都没有) 把CPU供电芯片 4个MOS管  后面4个大黑电容都换了  现在实在没招了。 求高手提供点意见指点下  本人是新手。

网友:
换ADP3205。好像是这个型号吧。

网友:
滋滋响应该是电感的问题!你看看。

网友:
加焊下ADP3205吧。

网友:
把电感换了,应该是匝间短路了

网友:
听我的 先查硬盘供电 不行换南桥

网友:
换个3205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感响,换下试试````

网友:
电感换过  APD3205换过都不行  继续求助。

网友:
接硬盘才会出现故障,重点应该差5V供电。

网友:
不如换个硬盘试试看电压还掉不

网友:
硬盘有问题,的确要多想想南桥

网友:
还是先查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