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档滚动条

楼主(2010-04-13):
联想410  945集显的板,开机到XP滚动条就死机,硬盘换了。系统重装都不管用。在BIOS里把无线屏蔽了就进系统了。以为无线网卡坏,换了个一模一样的好网卡还是开机到滚动条死机,拔了网卡就正常,或到BIOS里屏蔽掉也行..问题应该在主板上,没法下手,哪位高手遇到过??

网友:
我遇见过类似的,是光驱,拔掉光驱或屏蔽,就进系统,要不就死机,分析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是
南桥问题

网友:
不一定把,有可能是MINI PCI时钟信号不正常

网友:
换南桥吧,换了就好,我修到过很多这样的

网友:
明天准备换个南桥

网友:
换南桥吧,或者是补焊下

网友:
换了真的OK了。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就是南桥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开始没想是南桥问题  后来实在是没别的想法 了 换了 真好了

网友:
呵呵。我是冒险换的,换之前都没跟客户讲有风险,没办法跟客户讲有风险又怕客户不敢放我这修,呵呵索性换之。联想410的板子南桥四周都是打的红胶干,很揪心,本人做BGA不用机器的,都是自己的土炮做的,呵呵,换桥成功率还是很高的90%以上,取桥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连同红胶一起拿掉,一看没掉点就觉得问题不大了,托锡换桥OK

网友:
一般档在开机画面。都是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换南桥的成功率都要高于 显卡 和北桥吧。。做南桥应该是BGA中简单了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现在我想想是不是我胆大啊,万一换不亮还真不好跟客户交待,强大的自信心才能下的了手,土炮换南桥跟显卡目前为止成功率几乎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