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加电电视无显示,vga接口两个稳压二极管烧坏

楼主(2010-04-13):
今收到联想的19的显示器,故障显示器加电可以显示联想logo,但是接上vga后无显示,提示无信号输入。发现vga接口两个稳压二极管烧坏,更换二极管以后故障相同,现在无从下手,是否与vga中还有那一条线有关。

网友:
请帮忙看看是哪个信号的问题我跑线看看

网友:
查线看行场信号是否能进入IC的引脚,,

网友:
关注中  上次修到过故障现象一的显示器
换了2极管有时还能显示
最后换了个驱动板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发现第五角的自检测电阻值为500瓯,不正常,找到连接的U104(c19tj),更换了,解决,正常的电阻值为无穷大,不应该有电压。我换的是dvi接口连接的哈哈,一样。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驱动程序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C19tj是什么芯片啊,几脚的?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雷击坏了驱动板吧?打阻值H信号和V信号正常就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那个事74H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