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通病

楼主(2010-04-13):
遇到两台dell1420都是一插电源第一个指示灯(电源指示灯)就亮了4秒后就灭,然后第三个指示灯(电池指示灯)两2秒后就断电,重新再按开机键又是重复上面。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建议你送到专业维修处检测

网友:
显卡脱焊

网友:
我遇到的硬盘与主板接触有问题,反复插几次就行了

网友:
自己动手也要量力而行,别到最后。。。。。

网友:
还是送修 比较好一点

网友:
DELL闪黄灯有个表嘛,对照着看

网友:
拆下压显卡试试 NV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通病吧。估计是内存松了,重新插拔下内存吧。这个机器检测不到内存会掉电

网友:
重做显卡,一般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