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不跑码故障

楼主(2010-04-13):
大家好。劳烦大家了。。我现在有块七彩虹 945主板。。。开机不跑码。。。。诊断卡显示复位不正常。。。1117芯片输出电压有2.5V。。。请问是怎么回事。。我好像记得1117要有3.3V。。。我那个只有2.5V。。要真的是1117芯片输出电压有问题那么我应该查那里呢。

网友:
去量一下PCI14脚是不是3.3V,一般1117是给南桥提供SB3.3V电压的,得先量1117的输入级SB5V是不是正常,看是不是ATX9脚直连的,如果通过其它元器件得确定其它元器件有无损坏

网友:
我测试了1117的输入端5V正常啊。

网友:
还得确定控制脚有无电压,是先有输入,然后有控制电压,最后才能输出的,如果这些都正常输出偏低那有可能是1117本体坏,也有可能是南桥损坏拉低的,你可能断开输出脚到南桥线路来判断是否南桥损坏拉低

网友:
还得确定控制脚有无电压,是先有输入,然后有控制电压,最后才能输出的,如果这些都正常输出偏低那有可能是1117本体坏,也有可能是南桥损坏拉低的,你可能断开输出脚到南桥线路来判断是否南桥损坏拉低
引用 网友A:

断开输出脚?请问你的意思是把输出脚端来线不让他连接南桥?然后直接查输出脚电压是否正常。对吗?要是正常是不是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1117也有转2.5V电压的,南桥旁边的滤波电容量到3.3V SB就可以了,PCI A14脚也可以量到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板子,放这好几天了,毛病还没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