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D4350高清版不定时黑屏(无输出)

楼主(2010-04-13):
前天一客户送来一张HD4350显卡,开机小花。经检测加焊显存后故障排除,上主板装新系统,过3DMARK05后交给客户。
第二天,客户又拿过来说不行了。经检测发现显卡不是花屏故障了,而是开机不久,显卡就会无输出,显示器黑屏,时间不定,有时候可以进到桌面。有时刚点亮显示器10秒就又黑了,重启后故障一样。拿表测量,显卡无输出时测:核心1.1V正常,显存1.85V正常,晶振电压正常,RGB无电压,行场无电压。后怀疑GPU虚焊,加焊后故障还是一样,肯请大家指点指点,给点维修思路。

发现显卡无输出时6549的5脚变为4.5V(正常为10.5V).5脚控制显存供电的场管。

网友:
GPU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核心阻值 是多大?
出问题的时候 核心供电是多少?
以上过关 肯呢个是  isl6549  频率偏移 不吃负载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版主指点。
核心对地7欧,出问题和正常的时候都是1.1V,没有异常。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种小板型的估计已经变形了,你重做BGA的时候可能已经没办法做到平整了。所以重做BGA失效了。

网友:
这个也有可能,因为开始的时候只是花屏,我加焊显存后OK,而且运行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用了七八个小时后),就开始不定时黑屏,后做BGA也无效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一样情况,看来只能退钱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