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我看看这个DIY的预热台

楼主(2010-04-13):
受坛子里大虾们的启发,自己做了个预热台,但不晓得那里不对,(本人为菜鸟)搞坏3张板了(惭愧),望路过的大侠们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材料为温控器 感温棒 65W发热砖 红砖6块,红砖高发热砖2-3个厘米,过程:先把温控器打到220度,等温度上升到200度左右的时候放上去,然后等桥附近的电阻之类小元件可以触动的时候,关掉电源,等待冷却。冷却后上机发现通电不跑码了,我做的是INTER原装板北桥,做之前是跑码跑不过,现在是不跑了。嘎嘎,哪些个地方不对的,请帮忙提一下,谢谢

网友:
恩,我没有上面加风枪吹,但我看别人修主板也没有用风枪,不过他用的是锡炉。有上松香水,芯片松动后,要把板拿下来冷却还是放在上面冷却。

网友:
果然够土,够省。。发热面积太小了,主板容易变形,不是很科学。

网友:
如果这样子搞的话都行的话,那几千上万元的东西难道只能用来装饰。呵呵,兄弟用来预热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做桥的话,四份一的工作都没做完。只要加热,板子上面的东西都可以拆下来,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在你加热的同时有没有把桥加坏了,或者把原来是好的焊点给焊虚了。BGA的焊接对温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不是六+一砖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
发热面太小,那我把上面那块纸板拿掉,直接放板子到红砖上面,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这样 还不如买个锡炉实在啊  成功率比这肯定高很多

网友:
刚才还搜到以前有位大侠自己用电炉做的东西,看起来不错啊,改日我也搞一个来试试看。

网友:
我主要就是烤下桥虚焊,其他的也不敢奢求。

网友:
可能是主板变型太大了,,导致板子报废了

网友:
受热面积太小,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
好强啊  就是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