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怪现像

楼主(2010-04-13):
1批20多条DDR400 512M内存修好后RST全过,在VIA主板上有2条点不亮,好多通点亮进系统不过用10多分钟到60分钟内在使用中不亮了,主板风扇还在转,不过没显示了,这时拿内存去测,好多是全红,不过放到明天再来试,又是好的,真是晕头了,有10多条是KM 还有标星,宇瞻等,PQI,都是这个现像,请高手指点下,这是什么原因?板是华擎865GV   (不好用)

网友:
修好以后要用酒精清洗下PCB和金手指,估计是助焊剂没清理干净。

网友:
PCB板有问题。换板OK 我也修过用一阵又坏了放下几天又得了!用用又有问题了!后来发现芯片跟本没坏!是PC板!像七彩虹的显卡一样!有发热后线路有过孔不通现像!更换新的PCB板问题再也没出现!

网友:
1.颗粒IC有点短路 或 虚焊!

2.刷SPD

网友:
我也有一条金士顿1G的,检测都是1面和2面的颗粒坏,风枪加焊后用半个月又蓝屏了

网友:
把焊盘上的助焊剂清理干净了,如果不行,就换块PCB板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