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不能重启怪病求助

楼主(2010-04-14):
碰到一块精英的945板子,首先可以肯定不关系统问题,已经装过不少于3个不同XP系统。

情况是这样,能正常使用,正常开关机,按重启键正常重启

但怪就怪在进入系统后,在操作系统上进行重新启动 却卡住在 正在关机。。界面。

稍后几秒鼠标不能动,即应该已经处于关机状态,且机箱电源灯,硬盘灯已灭,但却一直显示 正在关机...

此时只能按电源键强制关机或者按重启键强制重启

   现在根本无思路,第一次碰到这问题. 各位有见到这回事吗?支招吧,我搞不下去了.....

网友:
装过三个系统?都是ghost的吧,安装一遍试试,再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查开机电路不行先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楼主,内存、显卡。什么的都换过了么。要是都换过了就先刷个BIOS,然后换IO.

网友:
ACPI不正常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电源模式对不对的,还有就是考虑IO的问题了

网友:
BIOS刷一个看看 也许就能解决奇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