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atx电源内除了那2个大电容之外, 还有那些电容 ?

楼主(2010-04-14):
请问 atx电源内除了那2个大电容之外, 还有那些电容 ? 可否提供每款电容要用的数量, 因打开电源後, 所有电容靠在一起, 看不清标示.

网友:
多了去了,看不清可以根据其作用来估计,也可以拆下来看又不费事!

网友:
每一个都不一样,一般是需要输入和输出供电都有一个电容,ATX电源一般在接输出那里有几个电容
我们一般维修都是拆下来接变压器维修,拆下来什么都看清了

网友:
3300 1000 47  2200微法坏的比较多点

网友:
滤波电路都有用到,起码10个

网友:
里面电容好多种吧,有涤纶电容300V耐压,瓷片电容,电解电容10V50V耐压等等。这个数量也不是固定的,坏的多一般是电解电容。例如主电容和各输出级电容坏得多。最好是拆下来看得比较清楚,但装上去要注意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