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吧~12伏对地短路了 大家还修不修呢?

楼主(2010-04-14):
小弟我今天维修多台12伏短路的主板,其中有一块还是AUSU三相供电的,我换了三个上管后,故障排除了,可以正常点亮,但是开机不到十分钟,我所换上的MOS管严重烫手,MOS管的温度如此之高,我想肯定还会再次烧吧。小弟我之前也发过这样的贴,大家说让我把主电源IC换掉,(RT9245)我这次换了全新的还是一样,因为我修了太多12伏短路的,修是能修好,就是修好之后由于MOS严重发烫,不出三天客户又拿来返修,又是那几个MOS管烧了。像这样的问题我都怕了,所以昨天这两台我修好都是等客户试好没问题之后再给钱。谁知今天又打电话过来,又烧了 ,我彻底没辄了,是不是12伏短路的主板除了MOS管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坏了没查出来呢?怎么不同牌子的主板都是这样呢?这是不是它们的一 个通病呢?麻烦各位高手帮忙指点指点吧。小弟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如果管子全烫的话,建议查9245周围的电阻电容,电流反馈回路的电阻经常会坏掉的,如果反馈有断线的话,会给管子带来很大负担,肯定会很热的,细心点肯定会有收获的。

网友:
用NO3试试,要不把三相供电的管全换了

网友:
12V的对地短路的情况下 肯定要把 三相供电的MOS管全换了 因为这是工厂标准

网友:
全换了是工厂标准?不过有的时候全换了也是热呀。

网友:
3楼的分析已经很清楚了 建议你查查看

网友:
给客户换块板子,这块板修好自己用,没问题了再卖,不然影响客户对你的形像哦

网友:
查一下g极的小电阻

网友:
不是全部烫,只有被换的那几个坏的烫啊,主电源IC也换了

网友:
至达的845破板子经常CPU供电管上管烫,烫的板子都发黄,不过仍旧可以用,奇怪。

网友:
把短路的 那路拆了 不用上也可以  有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 少一路没事的

网友:
手上正好有片845 今天刚好查到是这个12V对地短路的问题  真是及时雨呀 明天照各位前辈的说法试试 看上面好象有一对儿MOS管是以前换过的 不知道是不是旁边的电容电阻也有毛病 哈哈 等明天把管子全部换试试 能修好就太感谢啦!!!

网友:
   15楼的朋友,拆了一路恐怕不行吧? 我这个有两路都坏了一 个上管  难道让我把两路都拆了?那样的话CPU还会工作吗?

网友:
我认为应该修,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修好了有成就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