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笔记本冷却风扇系统不正常作用

楼主(2010-04-14):
我的是东芝A10笔记本,开机进入系统后就会提示:警告:冷却风扇系统不正常使用,请你立即关闭电脑,请与当地的经销店铺联系。风扇可以运转,硅胶已换新的,风扇与散热片已清理了灰尘,还是一开机就有这句警告弹出,笔记本开机一两分钟后就会很慢,请问是那里的问题??怎样处理,请各位朋友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进BIOS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设置,没有就解成常转的看看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那是你CPU三热不好.导致系统包错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好,系统开机几分钟就很变得很慢,请问怎么处理好??硅胶也换上了,风扇是可以运转的,CPU到58度左右风扇才转,到50度左右风扇就停下来了,是不是风扇有问题??

网友:
3# 蓝色快车2008 BIOS没有风扇的设置

网友:
我觉得是温控系统的问题,

网友:
拆装一下CPU,我遇到过一次,拆装U就好了,至今还没事

网友:
已拆过几次CPU再装上去了..硅胶也涂上新的了.还是不行..刚开机时电脑运行正常,开机两三分钟后,电脑打开程都变的很慢

网友:
你的A10是不是散热块是一个很长的铜管的那种/你还可以摸一下出风口的风是不是热的.如果不是就是那个散热块坏了.我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笔记本风扇能直接供电吗?
红线,黑线,黄线  HP惠普,ze2000
能把风扇直接供上,所需的电吗?让它一直到在转吗?

网友:
用软件测试.温度在60度风扇才转的,降到50度风扇就停了,它不能一直在转的,散热块是一个很长的铜管,吹出来的是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