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11显示器

楼主(2010-04-14):
今天遇到一台三星 911液晶显示器, 开机2-3小时后就死机。屏幕无任何图像,电源灯也不亮。断电放半天又好用,故障依旧。我是新手请高人指点.

网友:
拆机检查过没明显的损坏元件。

网友:
出现故障后看看各路电压,这种问题应该不难修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坏的。或是板过热变色的地方的件。

网友:
我准备将所有的电容全换掉看看

网友:
故障时量一下主板上的各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