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显示发红新问题!!

楼主(2010-04-14):
这台显示器943NW像是通病,接上信号线颜色发红,但是菜单显示正常而且没有中文显示。从基地上下载了25L和24C的程序,用编程器写回去,问题依旧!进工厂模式可以调出中文来,就是颜色发红!!!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感谢基地的各位朋友,谢谢提供MCU软件的朋友,我对比了一下我原来的那个bin文件和基地下载的那个文件,原来的那一项没有chinese这个字母,而基地下载的那个有,虽然写回去还没有中文菜单这时候需要进工厂模式《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是把亮度和对比度完全调到0,然后打开菜单,长按Enter键》选择中文,然后退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sky2010说的那个方法,调到语言栏菜单然后在中文菜单上长按Enter确定键5秒左右,才能恢复正常模式!我说的有点乱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忘高手指点一下。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再次感谢基地的朋友们!!”
通病

网友:
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好の

网友:
需要复位到出场设置就可以了,方法是调出语言菜单选到中文,按住确认键5秒,屏幕会闪一下,就OK了

网友:
灯管老化也会调不过来的

网友:
一根根灯管的试,看哪个灯管的电流不正常就是了,很简单的。我是用单灯高压条接1501手机维修电源试的,指针式电流,一看就知。

网友:
感觉还是数据问题

网友:
对应该还是数据问题我以前也是刷了好几个才刷好的

网友:
这种故障,菜单是正常的,所以就不怀疑灯管了,,所以应当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也觉得是数据线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数据线我换了N条了,屏线肯定没问题,要是有问题的话,菜单也会显示不正常的!!

网友:
感谢sky2010,现在解决问题了!!

网友:
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没白来!

网友:
呵呵···三星显示器很多通病··以前N730那些是会出现的通病的是'提示非最佳模式'
现在的新的显示器是红屏的故障啦··
对了··楼主·你是不是直接恢复出厂模式就可以了啊·?

网友:
起初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在基地上看着刷程序可以解决,就下载下它的mcu程序来,用编程器读出原来的程序做个备份,然后把基地上的写回去,两个文件对比了一下,两个文件差个chinese,别的也看不懂,也没有细看,希望有这个问题的,像楼上说的那样,先恢复一下试试看,实在不行再刷程序!!

网友:
估计是楼主的编程器出问题,建义楼主到基地买个好点的编程器重刷一遍!

网友:
即使原来的那个文件没有CHINESE选项. 你也完全可以进工厂恢复成中文的.

网友:
我看过有灯管的 也有程序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区分。

网友:
1 重写mcu
2 换驱动板

网友:
缺绿色
应该是信号线或者是程序 问题

网友:
其实二楼已经说了解决方法,大家还要跟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