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有一IBM X31,用电源时,可调电源和适配器一样,机器总是在电源和电池之间不间断切换,装不装电池也一样,有嘟的转换声音,屏时亮时暗,换了ADP3806也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帝呀,指条路吧,别让我往死里整就得了

网友:
经典故障..
基地有这方面的资料.
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
ADP3806 附近是否有电容漏电?

网友:
T40也是好多那样的问题,

网友:
LZ 修好了记得发下过程     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kk,12Y,10欧姆电阻那里你量量

网友:
测了,没用,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