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DMC FX8相机背光求助

楼主(2010-04-14):
相机无背光,测得背光电压为18V ,正常吗

网友:
背光电压18V ????  没搞错吧,是多大的屏??有几个LCD灯?18V应该不正常.一般有3V 6V  ,,,18V的没见过,可能有也说不准.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松下DMC-FX8 3# 合成科技

网友:
这种机器不应该超过10V背光供电...

网友:
你可以用外接电源,接到背光灯的供电上,从3.3V开始往上调,看调到多少V的时候开始亮,或者看LCD灯的排列是串联还是并联,正常来说一个灯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