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块代换

楼主(2010-04-14):
内存旁的八脚电源块RT9173输入全面部是3。3V输出全部为0,用什么代换

网友:
最好原型号代换  你在废板上找找看
+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845系列主板大把的有。随便拆个换上就好

网友:
拆了两个换上去还是一样,输出所有脚都是0V,怎么修呀

网友:
那就不是电源IC的问题了撒
其他的电压正常不
说清楚点

网友:
查一下9173的第三脚REFEN有无电压.这个应该是IC的软启动.

没有电压应该芯片不会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也是新手,不对请指正.

网友:
上网上搜搜,只要引脚定义像同的一般都可以代换。

网友:
输出所有脚?你是量的是哪个输出脚呀.你最好是找个IC的引脚定义看一下.
1脚是V输入,2.GND.3.REFEN(参考和芯片开启)4.输出
5678是门驱动供电.

看下哪个没有就修哪里咯.

网友:
9楼说的对,也不一定是IC坏了,1脚好像接内存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