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SUM16AWK

楼主(2010-04-14):
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懂,TSUM16AWK我都是换拆机的,不知如果换淘宝上买的全新的是否要重写程序?急!望高手指点。
求助

网友:
TSUM16AWK虽然内部带MCU,但是存储器是外挂的

网友:
应该没有程序,程序在25L 里面吧,

网友:
不用的,程序是在外接的存贮中

网友:
今天尝试换了一个全新的TSUM16AWK,结果不能开机(焊接没问题,并且换回原来的TSUM16AWK能开机),试验失败,看来换全新的TSUM16AWK而不写程序是不行的。

网友:
换这个芯片是不用刷程序的。 我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可爱的狼”:请问你是换的全新的还是拆机的?难道我换的TSUM16AWK是坏的?

网友:
呵呵。 有可能!最好是去好的上面拆啊。 我就是在好板上面拆下来的! 换驱动板太麻烦了,我换的都是拆机的, 后面有个字母不一样都可以代换的!